[开关电源] 16v转3v,要求用变压器,做不了吗?

楼主(2018-04-28):
问了好多淘宝设计师,都回答做不了?真的吗?如果做,用啥芯片

网友A:
直接买个隔离模块

网友B:
不应该把需求提明白清楚再说吗?
16V转3V,
3V精度,输出电流大小,产品体积等,这个才是设计的输入判断啊。光前面的怎么判断难度大小呢?
另一个就是你的期望的本;.
这才好判断是否好做

网友C:
用变压器是没法做到的,直接用DC-DC BUCK

网友D:
楼主,如果你是50HZ的交流电,没问题的,可以做。
如果是直流电,你可以先转成50HZ交流电,再变压器,再转直流电。

我只是想说,一定能做得了的,就看你给多少钱,要什么电压精度,功率。

网友E:
可以直接用DCDC隔离模块

网友F:
什么要求  为什么一定要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