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逆变器的问题

楼主(2018-04-28):
2000w的逆变器可以配多大的电瓶.请直接告诉我。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LZ的问题还真不大好回答,去问下万能的度娘吧,哈哈,还真有答案,神娘

一般情况下可配备8节12v38ah电池串联(96v)应用。
给逆变器配电池,除那种市电中断后只维持5分钟作紧急处理配单只电瓶外,其他长延时逆变器,厂家设计配电池的做法是:500VA配4节48V,1000VA―2000VA(也有的3000VA)配8节96V,3000VA―5000VA配16节192伏。
逆变器所配电池的只数和电压确定后,单只电池的容量就要看应用场合的需求了。需要长延时就得加大电池容量,但成本也会高很多。
配备8节12v38ah电池串联(96v)可维持时间,计算如下:
1、输入端需要输入的功率。逆变器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的效率一般是60%至80%,这里取70%。那么,输入端需要输入的功率:2000÷70%≈2857(VA)。
2、输入端输入的电流。2857÷96≈29.76(A)。
3、可维持供电时间。38÷29.76≈1.297(小时),约合76分钟。
结论:2000VA逆变器配8节12V38ah电池,市电中断后可维持约7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