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如何将一路信号时分复用输出到多个通道,万分感谢

楼主(2018-04-28):
各位大神好,请问我希望将两路正负40V信号时分复用在多个通道输出,该如何设计呢?或者需要在搜索引擎搜索什么关键词呢?
万分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A:
如果没有提出其他限制条件的话:
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B:
查查 DAC 输出多路采样保持电路,搞明白原理, 就可以自行设计需要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