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NP三级管VBE

楼主(2018-04-28):
各位大神,我仿真是VBE之间电压为什么不是0.7,三级管是BC857

网友A:
为什么要0.7V?
从来没有见过那本教科书上说过这个应该是0.7V。

网友B:
电阻这样取值?

网友C:
居然没炸,奇迹

网友D:
E B两端的压降跟电流有关的。。。

网友E:
发射结等效为二极管加一个扩散电阻,我查到的仿真模型值是发射极电阻0.465ohm,基极还有个10ohm电阻。
基极偏置电流*10ohm也有个压降。

你说的0.7V只是一般二极管小电流近似压降。你这仿真电路实际电流已经达到5.78A.  所以大部分压降是扩散电阻压降。

网友F:
BC857能通过n安倍的电流吗?

xch
@gx_huang 你说没区别就没区别。多谢大神指点
@xch :持续电流和脉冲电流有区别吗?这个是小功率管子而已,毫安级别的电流
xch
脉冲电流还是连续工作电流?

网友B:
不知道我查到的与楼主的857是不是一样?

网友G:
厉害,厉害
先学基本理论再学工具

网友H:
你的仿真工具没有“烧掉”的仿真。。。。

网友I:
楼上解释了   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