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GUI问题

楼主(2018-04-28):
最近想用液晶彩屏了,之前用点阵屏做的菜单型界面,MCU是STM32F103C8T6, 现在想用它驱动4.3寸TFT屏,大概想的结构是这想,用一个103专门驱动TFT屏,并用来做界面。下一级再加个103做采集及控制,两个MCU用串口通讯,因为数据量不大。
现在问题是不会ucos,也不想搞复杂了,请教下,可否将一些开源的小型GUI直接移动到没有跑ucos这类嵌入式系统的代码中吗?

网友:
你要用哪个GUI啊

网友:
看情况了,听说有一些GUI就是裸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