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RF24L01发送和接收都不行,看程序是卡在了检测IRQ上

楼主(2018-04-28):
  1. 主函数如下:卡在了status = NRF_Tx_Dat(txbuf);

网友A:
你配置寄存器要开发送完成的irq

网友:
“中断请求 开了吗

楼主:
我在nrf的config寄存器里开了发送和接收中断,这个中断跟单片机有关系吗,这个中断是给单片机看的还是nrf看的,因为我没看到NVIC的配置,然后我看到有人回复说“IRQ 接到MCU的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中 查询是否发送成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理解的外部中断就仅仅是按键的中断,需要用到exti和nvic

网友B:
你差的太多,连管脚应该怎么操作都不知道。IRQ接你的单片机管脚,当2401来中断信号时,需要单片机判断该管脚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差的太多,连管脚应该怎么操作都不知道。IRQ接你的单片机管脚,当2401来中断信号时,需要单片机判断该管 ...

我是这么连得,那个while里就是查询中断引脚的

网友B:
首先通过设置,发送和接收数据,芯片的IRQ脚都会有输出。
1,你参考别人的NRF24L01的设置程序,
2,通过示波器检测芯片的IRQ管脚是否有信号输出。
先硬件,后软件的分析问题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nrf的config寄存器里开了发送和接收中断,这个中断跟单片机有关系吗,这个中断是给单片机看的还是nrf看 ...

nrf内部有控制寄存器,写配置的时候写入适当的控制字才会有IRQ到来

网友C(2018-09-0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