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请问usb能做到透传吗?

楼主(2018-04-28):
就像市场上的usb网线/光纤延长线一样,两个板子A和B,A板子连到PC上的usb口,B板子则接usb设备譬如U盘等,两块板子间使用网线或者光纤连起来。
如果使用usb PHY (ULPI接口)+ FPGA的形式能否做到?即从物理层将数据透传到另外一端,这样无论B板子接什么设备,PC都觉得自己接入该设备,无需安装任何驱动
CH317有这个功能,但比较单一,需要使用FPGA来增加其他功能。
市场上有哪些方案呢?

网友A:
好像就我在推销icron
其实还有一家国产的,我们公司在用,不方便透露

网友B(2019-05-24):
USB2.0和3.0以及3.1都能解决吗?@ar_dong

网友C:
如果单单是USB延长,CH317可实现,是固定功能的,如果楼主要增加其他功能,也只有自己用FPGA做了。

网友D(2019-10-29):
引用 网友A:
好像就我在推销icron
其实还有一家国产的,我们公司在用,不方便透露

有没有什么成本比icron低的透传方案呢,2.0就可以了。

网友E(2021-06-09):
多路透传只能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