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R2018a 响应慢

楼主(2018-04-28):
WIN10 启动MATLAB R2018a 时间很长,而且有的时候双击图标没反应,多次双击后一下子出来好几个打开的界面;启动后要几分钟时间到就绪状态。。。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是

网友A:
说明你的电脑硬件不给力,反应迟钝,这个是正常的。第一次打开就是很慢。而且你关闭MATLAB也很慢,不用担心就是这样我的垃圾笔记本上也是这样的。
台式机配置高,就很顺畅。
主要还是2018功能强大,你不用再费心的**那些图形化函数,直接选择要表达的变量,就可以勾选对应的图形输出。或者在图形设置面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