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拟电路设计出±可调电压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以下模拟电路做一个温度可调的温度调制箱,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用模拟电路实现设计出±可调电压,求大神,就是减法器的输入端部分

1524929117(1).png (46.74 KB )

网友A(2018-04-29):
只要有了±电源即可输出±可调的电压。如果需要较低的输出电阻,使用±电源的运放即可。

网友B:
找到能承受 +/-18V 电源的运放,然后找个精密多圈电位器,电位器两个固定端分别接 +/-15V,调节端接一个运放做的跟随器, 就可以得到手动可调的 +/-15V 之间的任意电压信号。 运放需要注意饱和问题,能找到 rail to rail 的就轻松点

如果要用单片机控制, 可以用 DAC, 或者也可以用 数字电位器,还可以用PWM, 还可以用多个IO脚接电阻网络,模拟DAC什么的 ... ...,运放调理电路种类也很多,啃书吧。

楼主:
上面的大神们能不能提供个电路让我自己摸索摸索,之前我自己想的是把一个可调电阻和一个定值电阻串联,通过调节可调电阻来改变电压,但是发现我只能提供正的电压或者负的电压,所以就不知道如何实现了,而且我发现可调电阻不是特别稳,温漂特别大,其他定值电阻我可以买15ppm温漂的,这个可调电阻好像没有这么好的。,因为我完全没有接触单片机,所以还是考虑用模拟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大神们能不能提供个电路让我自己摸索摸索,之前我自己想的是把一个可调电阻和一个定值电阻串联,通过 ...

去掉你那个定值电阻,可调电阻用三个端子的(通常叫做电位器)。
三端子可调电阻的两个端子接正电源的正端和负电源的负端,可调电阻的滑动端即可输出正负可调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大神们能不能提供个电路让我自己摸索摸索,之前我自己想的是把一个可调电阻和一个定值电阻串联,通过 ...

前一帖所叙述的方法,输出受温度的影响与可调电阻的温度系数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一帖所叙述的方法,输出受温度的影响与可调电阻的温度系数无关。

你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可调电阻滑动端的两端电阻随温度同时变大或者变化的原因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可调电阻滑动端的两端电阻随温度同时变大或者变化的原因吗?请指导,谢谢。 ...

电位器滑动端两侧为同种材料,电阻率的温度系数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滑动端两侧为同种材料,电阻率的温度系数相同。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