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 CAN通讯 怎么配置FIFO来缓存报文

楼主(2018-04-29):
在用131进行CAN通讯的时候,100MS一帧的时候可以正常收发,但是当收到一个连续的三帧数据后,只能读取出最后一帧报文,怀疑是报文没有缓存起来,每收到新的报文,前面的报文就别丢弃了,已经卡了好几天了,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
是不是真的是速度不够才导致的,也许真的你速度太快了,这个慢点发没法满足你的应用要求?

网友A(点评):
我是匹配客户的产品,对方发太快了,如果每帧之间都有一定的延时,我是能正常接收的,但是他一个时间点连续发三帧,我就只能收到最后一帧了,

网友B:
是不是超出了FIFO的范围了,每一帧多少字节

网友C:
要进行配置的,例子里有的!还有就是要自己建立缓存区,中断接受,缓存处理!

网友D:
速度快的话,缓存区建大大点应该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