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驱动问题

楼主(2018-04-29):
单片机串口接收到数据h0a0,h代表high, 0a0对应16进制的160, 此时 控制单片机某管脚高电平16s;
大约0.1秒后,单片机收到数据l078,l代表low,078对应16进制的120, 此时 控制单片机某管脚高电平16s;
.....
单片机收到一组不定长度的命令,例如h0a0l078h050l029h050l020 单片机控制执行一系列的通断。
求助 单片机怎么处理串口接收到的命令

网友A:
这种情况需要编制一个完整的通讯协议

网友B:
看你的需求,命令所对应的执行动作都是按秒计时的,那么在执行期间,又收到相反的动作命令又该怎么处理。

网友C:
需要定一个通讯协议

网友D:
这个相对简单一些,只要注意比较字符串即可

网友E:
怎么处理串口接收到的命令是业务逻辑问题,得根据命令的含义做处理

网友F:
这个是靠通讯协议来处理的,要根据实际需求编制通讯协议。

网友G:
直接使用串口中断处理。

网友H:
这个有通信协议吗?

网友I:
必须约定好通信格式吧。

网友J:
你罗列一个通信协议。

网友K:
这个就是一个编码和译码的过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需要编制一个完整的通讯协议

数据固定就行。

网友M:
你这么多位数据吗?

网友N:
16进制的数据好解析。

网友O:
h0a0l078h050l029h050l020是字符串吗

网友P:
楼主最好通过协议进行访问。

网友M:
使用的是字符串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需要编制一个完整的通讯协议

一般使用0xff或者0x55通信。

网友K:
你怎么对应写入的数据,怎么反过来读取数据。

网友J:
在单片机进行解码就行。

网友I:
每一位代表什么数据的

网友H:
就是固定的通信格式

网友G:
在串口接收数据并处理。

网友P:
如果不固定,解码的协议就不好编写的。

网友O:
长度不固定还不好接收呢。

网友N:
直接通信控制IO接受串口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