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逆变器的电感电流环控制问题

楼主(2018-04-29):
用DSP28335做独立逆变器,开关频率20K,正弦波50Hz。在调试电感电流闭环控制时出现问题,在输入电压小于25V时能控制住,当电压高于25V时DSP程序跑飞,采样后经过调理电路进入到AD的波形毛刺特别多。也就是说,主电路的电压或者电流变大时会对控制电路DSP产生影响。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输出滤波,采样滤波都有吗

网友B:
功率MOS供电是多少V  MOS的输入电压足够大估计程序就不会跑飞了

网友C:
建议先确认一下反馈信号

网友D:
如果没问题建议查一下滤波电路的电源

网友E:
楼主请问你有这个独立逆变器的闭环程序么 闭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请教下

网友E: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