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8-04-29):
运放之前,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的作用
U208D是比较器,D211,D210在此处的作用干嘛的

网友A:
将信号的峰峰值限制在二极管正反向导通压降上

网友B:
限幅用。避免输入信号过强使输出失真

网友C:
限幅作用,避免输入信号过大引起失真。

网友D:
限幅的话应该接地,不应该直接接信号输入端吧

网友E:
防止静电影响芯片

网友F:
这个信号限制在某些运放是必要的, 因为有的运放对正反信号的输入差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