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用烧录芯片的时候,是单向通信还是双向通信

楼主(2018-04-29):
是上位机只发送指令给单片机,还是要双工通信呢

网友:
应该是双向。

网友:
起码要有个握手信息吧。或验证,要不然怎么知道写入的对不对呢。

网友A:
SWD: Data I/O pin
具备这个输入输出接口,肯定是双向了。

网友B:
应该是双向通讯的,因为需要进行数据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