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的准确延时函数

楼主(2018-04-29):
F5529如何设置SMCLK和MCLK频率为8M赫兹,XT2做时钟源
XT2为4MHZ,想要8MHZ的时钟,得到尽可能准确的延时函数

网友A:
4M的晶振最多不应该提供4M吗,怎么能提供8M呢

网友B:
LDO倍频,可以到25M

网友C:
选一个参考时钟,用锁相环或LDO就可以倍频到8兆

网友D:
参考时钟加LDO倍频

网友E:
没有内部的函数吗

网友F:
直接for不可以吗

网友G:
你要配置时钟吗

网友G:
https://wenku.baidu.com/view/f276c73c561252d380eb6ef0.html

网友H:
这个还真不知道,看看手册吧。

网友I:
楼主是需要做什么频率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4M的晶振最多不应该提供4M吗,怎么能提供8M呢

内部倍频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LDO倍频,可以到25M

LDO不是电源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选一个参考时钟,用锁相环或LDO就可以倍频到8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参考时钟加LDO倍频

怎么配置寄存器呢

网友N:
这个使用自带的库函数吧

网友E:
自带的函数一般精确一些。

网友F:
外部晶振误差不会很大。

网友G:
MCLK\SMCLK 的时钟源为 DCOCLK

网友H:
延时函数主要是跟晶振有关系。

网友I:
延时做到什么精度呢

网友N:
准确的延时函数还跟外部的晶振有关系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参考时钟加LDO倍频

LDO是什么信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选一个参考时钟,用锁相环或LDO就可以倍频到8兆

主要就是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LDO倍频,可以到25M

这个说的LDO还是DCO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4M的晶振最多不应该提供4M吗,怎么能提供8M呢

现在都有PLL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