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换问题

楼主(2018-04-29):
突然发现dsp板子发出的方波是直流方波(上图),怎么样能将它转变成交流方波呀(下图)。

网友A:
知道什么是交流什么是直流么

网友B:
这个只是相位不同  那是什么直流呀

网友C:
直接 用 一个 很大的 电解电容
隔断 直流 分量 不就解决 了。。。

网友D:
AD采样之后,计算出 直流平均数值
再在  DA 输出的时候 扣减掉 直流平均值。

网友E:
直流所有都在X轴上方,若上下方都有,那么就是交流。这里的直流就是有电,没电交替出现。这里的交流是对称的,正多少负多少

网友F:
串接电容即可解决问题    你可以试试

网友G:
加个电容

网友H:
用运放组成加法器,加上-5V电压

网友I:
进运放 和基准做加法

网友J:
用一个PNP的三极管感觉可以的

网友K:
只能通过运放了。

网友L:
你的负电压怎么实现呢

网友M:
最简单的就是三极管的转换

网友N:
方波信号的问题吗

网友O:
使用DAC输出。

网友P:
使用电容试试。

网友G:
电容能够实现这个转换。

网友H:
这个就是基本分量的变化。

网友I:
给个0.5的基准

网友J:
5V接电阻到E极,B接方波信号,C接地。

网友K:
可以使用比较器实现。

网友L:
有负电压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M:
怎么控制电机就怎么控制方波信号就行

网友N:
你这个负电压不好输出。

网友O:
现在的DAC参考电压设置为负电压。

网友P:
以前交流转换能够实现这个负电压转换正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