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在SPI模式下读写SD卡

楼主(2018-04-29):
STM32在SPI模式下读写SD卡

网友A:
这个无论多大的内存卡都可以吗

网友B:
读取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论多大的内存卡都可以吗

好像不是,以前最大用的1Gb的

网友D:
没有工程代码吗?

网友E:
使用的自带的SPI吗?

网友F:
移植成功。

网友G:
对于SD卡的容量限制?

网友H:
只用过SDIO驱动过sd卡

网友I:
对于速度呢?

网友J:
SPI模式可以支持class10的卡么?

网友K:
SD模式与SPI模式哪种模式?

网友B:
最快能够写入多块的数据呢

网友F:
后期学习FATfs系统吧。

网友E:
硬件SPI从来没有调试成功过。

网友D:
SD卡的读写工程文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论多大的内存卡都可以吗

4GB的都不能正常读写了。

网友G:
容量的限制是跟fatfs有关,还是SPI模式有关?

网友J:
好像只能识别4G以下的卡

网友I:
不同的卡读写速度有区别吗?

网友H:
没用过spi

网友L(2018-06-17):
请问写入速度为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