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 SDRAM的问题

楼主(2018-04-29):
DSP DM642芯片,BIOS程序,板子上有两片面SDRAM时,加载程序正常,取掉一块SDRAM后,程序加载 时总会出现data verification at address  0x800007ac 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用BIOS程序,用普通程序,取掉一块SDRAM后,程序加载仍然正常。BIOS里面,对SDRAM是怎么进行配置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先看看SDRAM是怎么样的拓扑结构     如果是独立的控制   去掉一片改一下代码就可以
如果是其他方式可能不行

网友A:
像DSP这种    DDR控制器一般都是固定的引脚    不知道是否可以改了
对系统来讲就是一个映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