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与proteus如何连接

楼主(2018-04-29):
想做430单片机的软件仿真,在proteus画好电路图了,IAR中也编好程序,但不知如何将程序导入到proteus中

网友A:
你得看proteus里面有没有你所需要的430那款单片机,我之前做过51单片机的,在proteus里面仿真,直接双击MCU有一个选择hex文件,将你的程序生成的hex文件下载进去就能运行了

网友B:
proteus里430的芯片很少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ead3d6e7daef5ef7ba0d3c91.html

网友D:
IAR据说是效率最高的编译器

网友E:
编译后直接进入调试即可

网友F:
IAR_options设置?

网友G:
iar无法加载这个第三方 调试工具

网友H:
没有出现Third-Party Driver的选项吗?

网友I:
和proteus联调keil差不多吧

网友J:
你是要做仿真吗?

网友K:
proteus也是软件呀,不需要下载,更不需要连接

网友C:
看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rotues官方就提供了驱动组件来完成联合调试

网友E:
可以直接加载程序的。

网友F:
程序烧进430,不过要是有仿真插件就好了

网友G:
IAR 和 proteus联调的资料不多。

网友L:
在IAR的仿真界面里:Debugger-->Setup-->Drver里

网友I:
安装vdmcspy这个驱动(安装到了IAR里面

网友H:
为什么不用其他的编译器联调呢

网友K:
在proteus仿真图中,双击单片机,在程序文件项上打开HEX文件就成了。

网友J:
proteus不是有加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