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想买个可以装LINUX的开发板

楼主(2018-04-29):
新手向咨询一下大佬们,有没有可以装LINUX嵌入式的STM32
Cortex
-m系统开发板便宜一点的有时候初学者的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点评):
http://nano.lichee.pro/ 9.9元的linux开发板,关注一下

网友:
最高级的就行了,什么F7,H7应该都可以

网友B:
嵌入式Linux /微控制器项目是没有内存管理单元(MMU)的Linux系统的端口。

发音为“you-see-linux”,uClinux的名称来自希腊字母“mu”和英文大写“C”。“Mu”代表“微”,而“C”代表“控制器”。uClinux首先移植到Motorola MC68328:DragonBall集成微处理器。成功启动的第一个目标系统是使用TRG SuperPilot主板的PalmPilot,以及专为我们的Linux / PalmPilot端口创建的自定义启动加载程序。

网友C:
ARM 开发板?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gyh_420/article/details/77496726

网友E:
Cortex-A系列

网友F:
STM32是M系列…不可能运行Linux吧

网友G:
看看STM32+WIFI+Linux+安卓智能控制开发板应用手册

网友H:
STM32F746

网友I:
推荐 4412开发板。

网友J:
stm32f407

网友K:
最难移植的内核

网友L:
STM32F429i-Discovery

网友G:
STM32CubeMX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E:
ARM9 ARM11系列

网友D:
ucLinux可以运行。

网友C:
2440和210的开发板

网友J:
移植uClinux内核到stm32f407

网友I:
楼主是要学习嵌入式吗

网友L:
https://blog.csdn.net/tcjy1000/article/details/51475438

网友K:
内核源代码在网上能够找到

网友M:
如果只是想学 ARM Linux 的话建议树莓派,文档和教程都非常多,性能还过得去,软件更新比较及时,而且便宜。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移植uClinux内核到stm32f407

你移植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是M系列…不可能运行Linux吧

stm32f767不知道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要学习嵌入式吗

是的呀,所以弄LINUX系统

网友:
用了LINUX你又关心CPU干嘛呢?不要用单片机的思想去学LINUX

网友O:
linux是不可以运行在m内核上的,至少也得A内核才可以完美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linux是不可以运行在m内核上的,至少也得A内核才可以完美运行

好的,知道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你移植成功了?

我移植过。可以跑起来uclinux。不过407不能外扩SDRAM,只能外扩容量较小的SRAM,pSRAM这限制了它的使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linux是不可以运行在m内核上的,至少也得A内核才可以完美运行

Linux可以运行在Cortex-M上,最近几年Linux内核已经直接支持no-MMU编译。

网友O:
实际的工作应用中,没有见到在m内核上运行linux系统。

网友Q:
Cortex-M都没有MMU单元,
目前只能移植uCLinux,
还真么见过移植纯正Linux的。

如果是想学M核单片机,
那完全没必要纠结Linux,
如果是想学Linux编程,
那直接弄台linux笔记本,
或者买个Corte-A的开发板吧。

网友R:
树莓派,性价比高,PC都省了。

网友S:
先来写RTOS过度下?

网友A:
http://nano.lichee.pro/
9.9元的linux开发板,关注一下

网友T:
必须要带有 MMU 的MCU才行, CORTEX-M 基本是不行的,就看后面是否有出带MMU了。

网友(2018-06-27):
不如学习4412开发板,,
iTOP-4412开发板覆盖三大系统:Linux-QT+Android+Ubuntu操作系统,用这块板子将接触这三个系统;;;
2.资料免费视频教程(迅为一线研发工程师录制-不断更新)+项目实战+纸质书籍;;;
第一部分 迅为电子开发板入门视频;;;
第二部分 iTOP-4412开发板硬件设计指导视频;;;
第三部分 uboot教程;;;
第四部分 Linux系统编程;;;
第五部分 Linux-x86-Qt5.3.2以及QtE4.7.1应用视频;;;
第六部分 Linux驱动教程;;;
第七部分 迅为电子Java视频教程;;;
第八部分 Android应用程序视频;;;
第九部分 Android应用教程2015;;;
附 录 裸机程序实验文档以及工具文件;;;
3.学习交流群-现在已扩展7大交流群,共同交流进步;;;

网友U(2020-04-06):
也跟着楼主粘光了,正好也在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