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运行的时候出错

楼主(2018-04-29):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都用CCS6了吧

网友B:
头文件都引用上了没有

网友C:
MAYBE:memory空间太小了,程序太大了,去CMD里改一下试试

网友D:
分配的memory空间小了

网友E:
内存越界

网友F:
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你在SetUp中选择的芯片跟你使用的不一样

网友G:
cmd文件地址空间分配不合理

网友H:
把Enable memory  Mapping 选取去掉

网友I: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CCS6了吧

跟CCS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都引用上了没有

这个应该是定义的地址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C:
MAYBE:memory空间太小了,程序太大了,去CMD里改一下试试

有这个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分配的memory空间小了

怎么修改memory空间

网友N:
超出范围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MAYBE:memory空间太小了,程序太大了,去CMD里改一下试试

修正一下cmd空间大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头文件都引用上了没有

你的意思是寄存器的头文件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用CCS6了吧

可能超出了范围了。

网友I:
是不是flash有问题呢

网友E:
查查下标之类

网友F:
CMD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H:
option  下面的 Memory Map

网友G:
把整个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N:
检查一下memory配置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分配的memory空间小了

是CMD的文件吗?

网友O:
这个根据芯片的内存情况的适当调整下code区的大小的

网友P:
这个跟CMD文件相关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