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ART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8-04-29):
USART串口中断插着RX线说啥也不进,一拔下来就进去了
下面是
中断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printf("successful!!!!\n");
Delay_Ms(1000);
}
中断配置
void Init_NVIC(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配置void Init_Usar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使能各个端口时钟,重要!!!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GPIO结构体变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复位状态);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 PIOA寄存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配置端口速度5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功能输出开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配置串口接收端口挂接到9端口TX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GPIOA寄存器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uint32_t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串口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BaudRate ;      //波特率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传输过程中使用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在帧结尾传输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奇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硬件流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接收和发送模式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根据参数初始化串口寄存器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外设
}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Init_Usart();
Usart_Configuration(115200);
Init_NVIC();
Init_LED();
while(1);
while(1)//只要插着RX就始终在这个循环里,一拔下来就跳到中断里
{
  LED1=~LED1;
  Delay_Ms(200);
}
}
求大神指教,实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中断服务函数里要检查一下读数据寄存器非空位是否被置位

网友B: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如果被置位则说明接收寄存器中有数据需要读取,读取数据后该位自动清零(USART_ReceiveData(USART1)),你的程序里好像没有读数据功能,所以该位一直为高。不读数据也行,用上面的If后用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清除中断标志位,当再用串口发数据时才会中断

网友C:
这个中断主要依靠接受完成位置一,置1又需要接受到8位数据加一位停止位,顺这个路一个一个排除咯

网友D:
中断服务函数里应该加上判断USART_IT_RXNE标志位,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printf("successful!!!!\n");
        }

网友E:
说明是硬件的文件吧。

网友F:
使用上拉电阻呢?

网友G:
以前遇到过,就是IO配置的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I:
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J:
这个不好判断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K:
你的RX接线是哪端呢

网友L:
怎么在中断有延时呢?

网友M: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printf("successful!!!!\n");
Delay_Ms(1000);
}

这个有问题吧。

网友N:
删除Delay_Ms(1000);

网友K:
RX线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J:
中断无法进入,就是硬件不能正常连接。

网友I:
RX线有虚焊的地方吗

网友H: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G:
好像没有配置pull up模式

网友F: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呢

网友E:
测量电平信号吧。

网友N:
你这个代码有问题,中断不能再次触发了。

网友M:
肯定是在进入中断的时候会有延迟了。

网友L:
中断没有正常执行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