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采样测量锂电池电量的问题

楼主(2018-04-29):
msp430f149用ad采样测量锂电池电量
分压阻值怎么确定?M级别还是K级别的?

网友A:
通过电压判断电池电量不准确的,可以用库仑计

网友B:
单片机怎么测,直接采样电池电压??

网友C:
M级的,测的不准

网友D:
你选择一样电阻就行。

网友E:
K级别的就行。

网友F:
你参考电压多大的?

网友G:
用什么不重要,主角要是算法。

网友H:
分压阻值选择10K的就行。

网友I:
锂电池的电压不是很大吧。

网友J:
K级别的

网友K:
不知道太大的电阻是否能够驱动IO

网友L:
选择1.5K电阻吧

网友M:
是否有前端信号处理呢

网友D:
误差不很大的。

网友E:
太大了误差也大。

网友L:
还需要考虑阻抗的问题

网友K:
最好测试一下电阻试试。

网友J:
我一般都是使用K级别的的电阻分压

网友I:
怎么不使用大一些的电阻呢

网友H:
两个相同个电阻差值不是很大。

网友G:
使用线性拟合做处理。

网友F:
是否大于3.3V呢?

网友M:
一般都是10K以下就能够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