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完全卸载之后重装还是报错

楼主(2018-04-29):
我把CCS5.5卸载,但重装时发现报错,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during: "CrashTrackerJob".
D:\ti\ccsv5\ccs_base\common\bin\fsutiljni.dll: Can't find dependent libraries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during: "License Acquisition".
D:\ti\ccsv5\ccs_base\DebugServer\bin\ti_xpcom.dll: Can't find dependent libraries
报这两个错,求大神指点该怎么办。

网友A:
没有删除干净。把安装的文件夹也删除了

网友B:
换个其他路径安装

网友C:
检查一下注册表,卸载的时候不要连仿真器

网友D:
无法启动吗

网友E:
CCS的安装目录下面还有很多东西吧

网友F:
使用控制面板卸载掉

网友G:
可以尝试将整个文件夹删除

网友H:
直接把安装文件夹删了再重装试试。

网友I:
手动删除安装的文件夹

网友J:
杀毒软件都卸了?

网友K:
卸载不干净,一般是注册表存在残留信息

网友L:
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M:
关闭杀毒和安全软件后能正确安装。

网友D:
用软件管家卸载

网友E:
肯定是没卸载干净了

网友F:
CCS5.5安装目录下的uninstall_CCSv5.exe用来卸载

网友G:
重启电脑,然后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H:
可能是因为一些文件之前已经被删掉了。

网友I:
重启电脑后,再装一次就好了。

网友J:
防火墙关闭,调成安全模式

网友K:
可以通过360、qq管家等软件清理注册表

网友M:
重新下载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L:
完整卸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