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总是进入非法中断

楼主(2018-04-29):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调试序就不对劲了,ram仿真的话勉强能运行,但是串口输出一卡一卡,一帧数据收成两帧了;flash仿真的话总是进入非法中断,功能函数屏蔽的只剩延时函数了还是这样,而且一进延时函数就跳到非法中断,大神们觉得可能是什么问题,如果是cmd的问题,可之前没得问题啊,而且现在函数都屏蔽了,如果是电源,那我该怎么判定,通过测晶振准不准,还是通过循环改变引脚电平间接测时钟准不准?或者其他方法?

楼主:
经过几天的折腾,有了点眉目,把延时函数从flash放到ram,就没出现非法中断了,后面测了下,程序放在flash里面运行时间是ram里面的6倍,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一进延时就非法中断

楼主:
这里再补一点经验,写数据寄存器真是用不得,要是操作gpio只能用set和clear,之前就是用了写数据寄存器控制端口,让它为低,它倒是低了

楼主:
结果瞬间又拉高了,因为引脚直接输出到其他芯片,不好测,而且用写数据寄存器控制悬空引脚又是正常的,很难让人想到它是这样的,找到原因时气死了,既然不能用来驱动端口,怎么不明说,哎

网友A:
如果进延时就中断   看看是不是堆栈设置太小了?

网友B:
看俩是内存的地址分配上出问题了

网友C:
这是中断设计上的问题的?

网友A:
为什么很多人遇到写IO的DAT就不行了    用clear和set 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