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Z32F103 JTAG下载不能跑???

楼主(2018-04-29):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网友A:
是不能下载还是下载后程序不正常运行?

楼主:
能下載,程序跑不起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下載,程序跑不起來

尝试能不能Dubug,感觉可能硬件问题

网友B:
你的JLINK版本低, KEIL5自带安装的 JLINK驱动都是V8后了,试试看去C盘 PROGRAM   SEGEER   JLINK的官方驱动包里,去升级你的JLINK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