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交流信号放大的电流方向问题,请问

楼主(2018-04-29):
问题:  当Vin  的电压是在正半周的时候,电流通过R1流向A   ,  A点近为0V。电流通过R2流向Vout。
             这个好理解。
          那么当Vin工作在负半周时,这个电流的流向怎么理解。难不成要从Vout通过R2流向A点?A点还是0V,     电流再从R1回到Vin 回路去?
            主要是对整个电路电流的回路没理解透彻。
             姑且认为 Vin  是激励信号  (由正弦波发生器产生出的)。运放是正负电源供电。
           麻烦解释,谢谢。

网友A:
那么当Vin工作在负半周时,这个电流的流向怎么理解。难不成要从Vout通过R2流向A点?A点还是0V,     电流再从R1回到Vin 回路去?

没错。

网友B:
灌电流和拉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