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单电源与双电源区分问题

楼主(2018-04-29):
首先个人是个学生,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区分某个运放芯片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也在网上搜索过,不过很多都是复制粘贴的没什么意义,比如很多都拿LM324和UA741这两个芯片举例子,说LM324单双电源都可以,但是UA741只可以双电源,确实我去德州仪器的官网看了,LM确实是可以单电源也可以双电源,UA741只有双电源,下面有附图,我不明白的是第二幅图中的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是什么意思,尤其是 (+5V=5, +/-5V=10),这是说既可以单电源,也可以双电源吗??那是说UA741也可以单电源?还有网上说单电源供电的运放都可以双电源,但是双电源的运放不一定可以单电源使用(要看具体芯片),是这样的吗?

单电源需注意零位失真

楼主:
是这个问题太低级了吗?

网友A:
单电源运放输入端一般可以低到地电压,而双电源运放要输入端与负电源有一定的电压完成内部电路的偏置。所以输入端对负电源要有一定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但是UA741只可以双电源】

瞎扯!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有些LOW的。
单电源和双电源,只是相对输入输出信号的参考地而言的。
只要电源电压足够高,提供1/2VCC偏置电压给运放的输入,UA741也可以单电源工作,此时输入信号需要隔直才可以。
具体,你只要看看每个运放的电源要求、输入输出的共模和差模电压范围,可以灵活应用的。

网友D:
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也可以双电源工作,只是不同供电下需要注意Vcm不同。

网友E:
   单双电源是对地而言,通常省略“对地”二字。电路“地”是一个节点而已,你可以定义你认为需要和方便的节点为地,取电源“地”与信号“地”同一个点较方便。将地定在电源+-端之间,为双电源,在正中间是对称双电源,如附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单双电源是对地而言,通常省略“对地”二字。电路“地”是一个节点而已,你可以定义你认为需要和方便的 ...

    上述电路原封不动,将“地”定在+V或-V,就是单电源,如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双电源是对地而言,通常省略“对地”二字。电路“地”是一个节点而已,你可以定义你认为需要和方便的 ...

谢谢回复

K5, 有本事就指出错在哪里,不过象电容充放电与能量无关的屁话就不要再说。 版主要给链接注册出来晒太阳,为何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述电路原封不动,将“地”定在+V或-V,就是单电源,如附件。

单双电源,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吗?

K5自称大师,又冒充技术法官,竟怕一个模电门外汉,有本事去PK那些真正的大师!使用卑劣的手段,偷学别人的东东,又反过来攻击,可恶!
试试便知。 关于单电源,还有楼上网友所说的偏置电压的接法,你自己体会,动手测试。

网友F:
忽略地,就全是单电源了.

网友E:
狗屁不通的K5,让网友看看你的回帖,在别人争论时不是挑拨离间,就是火上浇油,有多少与主题学术有关?
有本事就回复,什么是单电源OTL?

网友G:
之前翻OPA2277的时候翻到的东西,说不定能帮到你

网友H:
各大供应商有很多的文件可以查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