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中断不响应,求助

楼主(2018-04-29):
pi, IO, gp, GPIO, TI
u8 buzhou;
u8 xunhuanbiaozhiwei=0;
void key_zhongdua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u16 i,j;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for(i=100;i>0;i--)
          for(j=720;j>0;j--);
          for(i=100;i>0;i--)
          for(j=720;j>0;j--);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RESET)
           {
                      for(i=100;i>0;i--)
                      for(j=720;j>0;j--);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RESET)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for(;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9)!=RESET;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for(;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9)!=RESET;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
                      }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RESET);
          EXTI_ClearFlag(EXTI_Line0);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u16 a,b;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 != RESET)
    {
            for(a=100;a>0;a--)
            for(b=720;b>0;b--);
            for(a=100;a>0;a--)
            for(b=720;b>0;b--);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RESET)
              {
                          for(a=100;a>0;a--)
                          for(b=720;b>0;b--);
                          for(a=100;a>0;a--)
                          for(b=720;b>0;b--);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RESET)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1)!=RESE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for(;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9)!=RESET;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
    }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u16 a,b;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
            for(a=100;a>0;a--)
            for(b=720;b>0;b--);
            for(a=100;a>0;a--)
            for(b=720;b>0;b--);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2)==RESET)
              {
                            for(a=100;a>0;a--)
                            for(b=720;b>0;b--);
                            for(a=100;a>0;a--)
                            for(b=720;b>0;b--);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2)==RESET)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2)!=RESET);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for(;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9)!=RESET;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u16 a,b;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RESET)
    {
            for(a=100;a>0;a--)
            for(b=720;b>0;b--);
            for(a=100;a>0;a--)
            for(b=720;b>0;b--);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RESET)
              {
                          for(a=100;a>0;a--)
                          for(b=720;b>0;b--);
                          for(a=100;a>0;a--)
                          for(b=720;b>0;b--);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RESET)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for(;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9)!=RESET;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for(;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9)!=RESET;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RESET);
                             buzhou=buzhou>10?0:buzhou+1;
                             xunhuanbiaozhiwei=0;
                          }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

楼主:
设置了4个中断就是不触发,愁死了,请教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开外部中断配置的时钟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8 GPIO_PortSource, u8 GPIO_PinSource)//设置外部中断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