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再写入新的数据

楼主(2018-04-30):
就是用EP2作为bulk ,auto-in quad buffer, auto in length = 512,测试时发现当接收满所有数据后,此时EP2CS = 0x30, {EP2FIFOBCH,EP2FIFOBCL} = 0x1FE,EP2FIFO标志寄存器S = 0x1;此时我想复位清空buffer,代码如下:
FIFORESET = 0x8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

结果却是EP2FIFO标志寄存器S = 1, {EP2FIFOBCH,EP2FIFOBCL} = 0x1FE, EP2CS = 0x4,表明状态仍然为满,无法再写入新的数据

网友A:
数据能读出来吗

楼主:
读不出来,请问如何才能完整清空所有数据,包括已经提交的数据包

网友B:
if(!( EP2468STAT & bmEP2EMPTY ))        // 如果 IN 端点有旧数据就复位这个端点, 丢掉这个数据包
        {
            FIFORESET = 0x0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SYNCDELAY;
        }

网友:
这个系列有例程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