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后输出结果不对

楼主(2018-04-30):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x,y;
    scanf("%2d%1d",&x,&y);
    printf("%d\n",x+y);
}
程序输入运行时输入:1234567,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书上的解析:程序输入运行时输入:1234567,将1赋给x,将2赋给y,则输出x+y=3.
但我运行程序是答案其实15,为何呢?

网友A:
前两位赋给x,之后一位赋给y了撒,其实你自己都调试出来啦,记住书上也不一定正确,自己多做调试

网友B:
scanf("%2d%1d",&x,&y);???

网友C:
因为你在格式控制上  第一个是两个位宽  第二个是一个位宽   你输入1234567实际上只取前三位  由于X的值是两个位宽 所以X取两位 为12 同理y取值一位为3
那么X+Y就是15了。

网友:
你中间加个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在格式控制上  第一个是两个位宽  第二个是一个位宽   你输入1234567实际上只取前三位  由于X的值是 ...

一看就是明白人,楼主肯定是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