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量

楼主(2018-04-30):
RAM大小是1024,我程序开始的时候定义第一个变量,读出的地址是8(而不是0),我在第一个自定义函数里定义的第一个变量读出的地址是775,我的理解是堆的大小是256

楼主:
那首地址应该是768(1024-256=768),那这两个变量之前的8个字节(地址0到7)和7个字节(地址768到774)都做什么用了呢?

网友A:
check .MP file 看看怎么分配的,.mp 在project/output/中

楼主:
看了下原来开始的8个字节是 InterruptRAM,不过还是不明白堆开始的7个字节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还是说我对堆栈的理解错了呢?

网友:
因为这个并不是按照你顺序就第一个了,代码段可能还要有其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