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在IAR 6.3 中断设置问题

楼主(2018-04-30):
用GD32F130在IAR 6.3的环境中调试在设置中断时,程序执行不下去。
原来是STM32F103的, 改GD32F130。
程序原来是用软件中断指令 SVCALL来执行SVC 指令切换到特权模式后才设置CPU中断寄存器,但GD的设置后无法继续执行程序。
后来参考GD的范例程序,没有使用SVC指令,但仍然无法继续设置
仿真时执行 nvic->iser[i]=BIT(o); 就马上卡住了。

请问如何解决,谢谢,各路朋友!!!!很急!

网友A:
参考的哪一个范例程序?

网友B:
IAR6.3的版本算是比较新的了

网友C:
不滚怎样,中断的设置的不建议太多的,,咱们的编程软件的没有阿么强大的

网友D:
nvic->iser[i]=BIT(o)??这个确定能编译通过的?

网友E:
程序原来是用软件中断指令 SVCALL来执行SVC 指令切换到特权模式后才设置CPU中断寄存器,但GD的设置后无法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F:
这个跟IAR6.3的开发调试仿真软件的有关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