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如何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转移到主函数大循环的初始位置,应该用哪一条指令呢

楼主(2018-04-30):
C51 如何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转移到主函数大循环的初始位置,应该用哪一条指令呢

网友A:
玩火自焚...

网友B:
想复位吗?

网友C:
逻辑上行不通

网友D:
如果在中断函数将要结束时,将入栈的数据清零呢

网友E:
2楼说得有道理。
你应该用正规的方法编程。

网友F:
汇编可以

pop dph
pop dpl
mov dptr,#xxxx
push dpl
push dph
reti

网友G:
软件复位不就OK了吗?
如果你没有软件复位功能,开个IO控制硬件复位。

网友A:
嗯,不推荐使用操作堆栈达到此效果,这样导致程序崩溃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也许非常简单;有些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就经常这么干;几乎无处不在.

网友C:
循环依然是循坏,但循环的主体就是函数指针的变化;实现任务间的有序切换;

网友:
中断里面设置个标志变量,然后主函里用 goto 执行这个标志位。

网友H:
直接跳到地址0x00处执行程序就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