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2ms的脉冲

楼主(2018-04-30):
用cy7c63310的1ms定时器产生2ms的脉冲,然后用另外一片cy7c63310INT0中断下降沿触发接收2ms的脉冲,同样使用1ms定时器,定时1s,原理应该是返回500,但是接收的时候有时候是500,有时候501,499有时候差的更多

网友A:
不懂啊,还是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晕,废话啊

网友B:
就是让误差减小,硬件上中断引脚要怎么处理的问题,不是很懂,帮顶把

楼主:
嗯,我在硬件上给P0.2引脚加上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 结果还是一样 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C:
应该和程序运行的时候程序花了一些时间,导致指令周期定时不准确造成的

网友D:
麻烦得很。。。。

网友E:
中断的相互影响,差那么一点点我认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