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后面再加二次稳压

楼主(2018-04-30):
由于恒流源的作用,是否就可以避免电源供电线路上的瞬态干扰影响单片机工作?

网友A:
不适于用恒流源,负载瞬态变化,恒流源反而加剧了电压变化,应当是恒压源

网友B:
楼主搞错了概念,稳压电源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恒压源,只是有反应速率问题,对于外部耦合进来的瞬态干扰应采用吸收、抑制、旁路等手段配合适当的去耦来应对。

网友C:
有想象力
不过想错了
MCU是要恒压供电...

网友D:
恒流源不适合给单片机这种东西供电。

网友:
单片机用恒流供电,你搞笑的吗

网友E:
恒流源是无法提供电压的,不可以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