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配置设计

楼主(2018-04-30):
刚刚接触到psoc的,在看CY8C38系列的,看到计数器这块,想用一个计数器配置成每隔一秒输出一个时钟信号,在LCD上显示,应该怎么配置设计啊?

网友A:
PSoC Creator 里有RTC模块,专门做时钟的

楼主:
这个在keil界面上就可以调试吗? 还是说连着一块板子的?

楼主:
设置周期是10ms,怎样设置让它循环到1s输出一个啊?

网友B:
这个,要用几个Counter,然后,你自己做精确的时钟系统有一定挑战,你能接受的精确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SoC Creator 里有RTC模块,专门做时钟的

这个用定时器就可以了,用不着RT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