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ounter做一个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控制

楼主(2018-04-30):
准备用Counter做一个信号发生器的频率控制,在其计数周期满了之后,让波形表中数据输出一个,DA输出,不断循环,然后完成波形的输出,但是这样做出来结果不行

网友A:
怎么个不行?

楼主:
波形一半正弦波 一半杂波

楼主:
并且频率最高只有1.5k的样子

楼主:
#include <device.h>
const uint8 voltageSineWave[400] =
{
64,65,66,67,68,70,71,72,73,74,75,76,77,78,79,81,82,83,84,85,
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3,104,105,
106,107,108,108,109,110,111,112,112,113,114,114,115,116,116,117,118,118,119,119,120,
121,121,122,122,122,123,123,124,124,125,125,125,126,126,126,126,127,127,127,127,127,
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8,127,127,127,127,127,126,
126,126,126,125,125,125,124,124,123,123,122,122,122,121,121,120,119,119,118,118,117,
116,116,115,114,114,113,112,112,111,110,109,108,108,107,106,105,104,103,103,102,101,
100,99,98,97,96,95,94,93,92,91,90,89,88,87,86,85,84,83,82,81,79,78,
77,76,75,74,73,72,71,70,68,67,66,65,64,63,62,61,60,58,57,56,55,
54,53,52,51,50,49,47,46,45,44,43,42,41,40,39,38,37,36,35,34,33,
32,31,30,29,28,27,26,25,25,24,23,22,21,20,20,19,18,17,16,16,15,
14,14,13,12,12,11,10,10,9,9,8,7,7,6,6,6,5,5,4,4,3,
3,3,2,2,2,2,1,1,1,1,1,0,0,0,0,0,0,0,0,0,0,
0,0,0,0,0,1,1,1,1,1,2,2,2,2,3,3,3,4,4,5,5,
6,6,6,7,7,8,9,9,10,10,11,12,12,13,14,14,15,16,16,17,18,19,
20,20,21,22,23,24,25,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
40,41,42,43,44,45,46,47,49,50,51,52,53,54,55,56,57,58,60,61,62,63
};
uint16 f = 10000;
uint16 i=0;
void main()
{
CYGlobalIntDisable;
VDAC8_1_Start(); /* Initializes VDAC8 with default values */
Opamp_1_Start(); /* Enables Opamp and sets power level */
isr_1_Start();
CYGlobalIntEnable;
uint16 Period = 3000000/(122*f);/*3000000为时钟频率,122为所取波形表点数*/
Counter_1_Start();
Counter_1_WritePeriod(Period);
while(1);
}

中断程序:
extern uint16 voltageSineWave[400];
extern uint16 i;
void isr_1_Interrupt(void)
{
    /*  Place your Interrupt code here. */
    /* `#START isr_1_Interrupt` */
Counter_1_Stop();
isr_1_Disable();
Counter_1_ReadStatusRegister();

VDAC8_1_SetValue(voltageSineWave[i]); /* transport to AD */
i=i+3;
if(i>=360)
{
  i=0;
}
isr_1_Enable();
Counter_1_Start();
    /* `#END` */
}

网友B:
用的什么开发平台

楼主:
使用的是PSoC Creator的开发平台

网友C: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做一个PSoC5的计数器程序范例出来

楼主:
是啊,就需要这个

网友D:
杂波是不是有其他中断影响了输出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