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用的外设是什么

楼主(2018-04-30):
我们在用PSoC的过程中,最常用的外设是什么,可以讨论下。

网友A:
绝对是UART,绝对是串口通信,几乎每一个应用中就有一个是串口通信,你们呢?

网友A:
不对不对,我想了,用的最最最多的是IO口,我才不信没有哪一个不会用到IO口。

网友B:
呃。。。
楼上人才,我想用的最多的是UART和SPI吧,SPI用的也不少,比如说挂一个EEPROM等。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见意,UART是用的比较多的一种外设,另外ADC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D:
忘记了看门狗了,几乎每一个成熟的产品都有看门狗,不论是多么大的程序还是多么小的程序,不对吗?

网友E:
串口第一,因为调试必备,相反看门狗倒没有那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