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和电脑上的编程软件通讯

楼主(2018-04-30):
我买了一个USB通讯的单片机板子,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才能让电脑上的程序如何通过编程软件导入到单片机里,用电脑做调试程序。

网友A:
通常,在电脑上的单片机程序,必须烧写到单片机中,然后单片机才能运行

网友B:
电脑上还必须安装有烧写或下载的管理程序,这个程序一般卖单片机开发板的应当会提供给你。

网友C:
只要是USB驱动的,必须要先安装驱动程序,你可以找厂家去要。

网友D:
单片机型号?板子型号呢??

网友E:
先在电脑上安装你的USB芯片的驱动,然后用给的编程软件编译程序、通过之后直接下载进去就行。

网友F:
它是通过USB把固件程序传到单片机的吧 。。。。

网友G:
任何一个CPU都有一个写入程序的方法,这在设计这个CPU芯片的时候就做好了,否则CPU如何写入程序呢。

网友C:
写入CPU的方法,可以认为是“CPU程序输入协议”。

网友E:
PC向外输出数据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算途径:并口、串口、USB口。

网友G:
你需要一个装置,能将PC数据转换成CPU协议认为的数据。(比如:USB转TTL下载线)

网友H:
应该是通过串口协议软件下载程序的,具体要看你是哪个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