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2018-04-30):
最近购买了一台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57步进电机  上面有个端口是0~5V线性调速  使用PWM调速吗?还是?该如何调速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调速,通常采用调整驱动换极的时间间隔,说白了就是先给一个电磁极(如A极)加电,隔一个时间(如T)再给下一个电磁极(如B)加电,使电机在经T时间之后转动一个AB角。可见改变T的值,就改变了电机速度。

网友B:
为于得到很慢的速度,即较大的T,就必须配合给与一个较小的V。

网友C:
调压的方式很多,其中PWM是较常的。

网友A:
如果步进电机调速范围不宽,也可能无须调压。

网友B:
调速很宽时,则必然需要调压配合。

网友D:
步进电机是可以使用PWM调速的,具体的驱动要看数据手册的。

网友E:
楼主提到的“0-5V”
这只是一种向调速器申请速度的一个方式而矣。

网友B:
比如:你需要速度100,如何告诉调速器呢,给个1.0V电压吧(设5V对应速度500).

网友F:
要接近实际应用, L298N显然是不行的,就是加了光耦隔离,在线圈交替上电时的瞬态电流很大, 有噪音, 而且扭矩也达不到要求, 因此细分驱动器是必须的。

网友F:
是的, 因此细分驱动器是必须的, 这样步进电机转起来噪声小, 扭矩大,状态稳定,角度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