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容使用注意事项与失效解决方案

楼主(2018-04-30):
电容使用注意事项与失效解决方案

  电容的选用注意事项

  在确认使用及安装环境时,作为按产品样本设计说明书所规定的额定性能范围内使用的电容器,应当避免在下述情况下使用:

  a、高温(温度超过最高使用温度);

  b、过流(电流超过额定纹波电流),施加纹波电流超过额定值后,会导致电容器体过热,容量下降,寿命缩短;

  c、过压(电压超过额定电压),当电容器上所施加电压高于额定工作电压时,电容器的漏电流将上升,其电氧物性将在短期内劣化直至损坏;

  d、施加反向电压或交流电压,当直流铝电解电容器按反极性接入电路时,电容器会导致电子线路短路,由此产生的电流会引致电容器损坏。若电路中有可能在负引线施加正极电压,选用无极性电容器;

  e、使用于反复多次急剧充放电的电路中,如快速充电用途,其使用寿命可能会因为容量下降,温度急剧上升等而缩减;

  f、在直接与水、盐水、油类相接触或结露的环境、充满有害气体的环境(硫化物、氨水等)、直接日光照射、臭氧、紫外线及有放射性物质的环境、振动及冲击条件超过了样本及说明书规定范围的恶劣环境下,禁止使用电容器;

  g、电容器安装时,电容器防爆阀上方留有空间、爆阀上方避免配线及安装其他元件、电容器四周及电路板避免安装发热元件。

  电容安装的注意事项

  a、用过的电容器不能再使用,但作为周期检查可卸下来测试电性能;

  b、如果电容器已充电,使用前要用一个约1kΩ的电阻放电;

  c、如果电容器在超过35℃,湿度大于70%的条件下存放,其漏电流可能上升,使用前可通过一个约1kΩ的电阻施加额定电压处理;

  d、安装前要确认电容器的额定容量、电压和极性;

  e、掉在地面的电容器不要使用;

  f、变形的电容器不要使用;

  g、电容器的正负引线间距应与PCB板焊孔的位置相吻合。若将电容器强行插入孔距不配套的电路板,会有应力作用于引出线,会导致电容器短路或漏电流上升;

  h、安装时把电容器引脚或焊针插入PCB板,直到电容器底部贴到PCB板表面;

  i、不要施加超过规定的机械压力。当拉力施加到电容器引出线,该拉力将作用于电容器内部,会导致电容器内部短路,开路或漏电流上升。在电容器焊装到电路板,不强烈摇动电容器。

  电容低电压失效的机理

  在电路设计中,有一种常见的认识,“器件的裕度设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余量尽可能大就会可靠”,事实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对于安规电容来说,耐压余量留的太大,也会导致一种失效,称之为“低电压失效”。

  低电压失效的机理是介质漏电流的存在。在较大湿度情况下,因为电容的不密封性,会导致潮气渗入,在电容两极加电压时,渗入的潮气表面会因其导电性形成漏电流,过量的漏电流会使电容的储能特性大大降低,结果就表现为电容的特性丧失。这个现象在湿度储存试验后加电运行时最容易出现。

  但经过一段时间(不少于2h)的高温储存后,再开机,该电容的性能又可以恢复。

  或者将电容拆下,给两端加较高电压(不低于0.7倍额定电压的电压值,如50V的电容,加不低于35V,不高于50V的电压),加压一小段时间后,再将电容焊上电路板,开机后,失效现象消失。

  以上现象产生的机理如图。填充介质中,渗入潮气,会形成如图所示的漏电流通路,其上会产生漏电流,导通通路上有电阻,因此会产生热量I2R,当电容的额定耐压值较大,而实际施加的电压很小时(如施加10%的额定耐压),热量很小,不足以使潮气挥发掉,因此表现为电容失效。但施加的电压较大时,相同的电阻值,却能产生较大的热量,热量会使潮气快速挥发,电容特性很快恢复。因此,电容的耐压值降额幅度过大,容易引发低电压失效。一般以按照**降额到额定值的70%为宜。

  高温储存试验后,潮气在高温下快速挥发,电容特性可恢复。

楼主:
电容使用注意事项与失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