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USB模块的HID设备开发

楼主(2018-04-30):
stm32USB模块的HID设备开发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做个USB设备。

网友A:
学习一下,准备做个USB设备

网友B:
看看什么正确的方法,方**确。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每个系列的都使用,我有个F103的板子,就是直接用USB烧录,没有其他多余芯片,相当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