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RF24L01通信异常

楼主(2018-04-30):
我把两个板子连上电脑下好程序,先用串口调试主机发现程序卡在了检测IRQ那,调试从机时也是如此,但是当我把主机断电再上电时,从机能接受到数据,如图所示

网友A:
到底能不能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能不能通信?

应该是传成功了,但是串口调试该显示的不正常,就只是从机接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