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闲来无事,发一些小电器的pcb照片

楼主(2018-04-30):
天际电炖锅的控制板。
请教大家,里面好像没用LDO,是不是那个ZD的稳压二极管在稳压呢?

嗯,对的,纵容降压+稳压管稳压,小家电里很常见。

网友A:
成本节约到家了。

网友B:
这样的设计,对成本要求很高。

网友C:
220V RC降压,用稳压二极管稳压的,不用LDO,太贵了。

做过小家电或玩具的就知道,哪怕是一个电阻,能省就省。在功能和性能都差不多时,你的方案比竞争对手的省几分钱,就有可能胜出。

网友:
简单实用才是王道,楼主是修小家电的么

网友D:
怎么没看到IC,数码管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看到IC,数码管怎么控制的

贴片IC在背面

网友E:
阻容降压加稳压管的设计,微功率可以用

网友F(2018-09-05):
引用 网友C:
220V RC降压,用稳压二极管稳压的,不用LDO,太贵了。

做过小家电或玩具的就知道,哪怕是一个电阻,能省就 ...

就是50%概率板子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