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种铂电阻的头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8-04-30):
如题。

能耐250C高温,我估计是聚四氟乙烯材料的。

+++++++++++++++++++++++++

我估计是透明细管子把热电阻套上去,然后放进350C左右的洞洞里面,让聚四氟乙烯管子瞬间融化,然后快速拿出来冷却。

网友A:
一般工艺都是型材热压的,生产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艺都是型材热压的,生产效率很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