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处理器和PC主机的USB通信协议的实现

楼主(2018-04-30):
基于STM32处理器和PC主机的USB通信协议的实现

网友:
就是根电脑通信了?

网友A:
自定义hid还是虚拟串口?

网友B:
学习一下,准备做个USB设备

网友C:
楼主能不能问问如何实现多字节发送接收例如发送8字节接收205字节

网友D:
有没有256限制,应该没。

网友E:
幸福感hiiii

网友F:
这个是源代码?

网友G:
设备类的USB通信协议

网友H:
单片机与PC通信,一般用串口或USB接口。

网友I:
USB通信一般只能由PC向USB设备发起,有命令,批量读取,批量写入等操作。

网友J:
USB HID 类协议?

网友K:
上位机做了吗?

网友L:
USB OTG实现很复杂

网友M:
USB通信协议还是比较复杂得

网友N:
STM32有几种芯片可以使用USB从模式

网友O:
STM32F4系列处理器内部集成了USB-OTG控制器

网友L:
采用USB接口通信的前提条件是,一方作为device,另一方作为host。

网友F:
usb是stm32自带的吗?

网友K:
上位机要经过枚举设备吗

网友G:
在PC主机上利用微 软提供的usbser.sys驱动程序

网友J:
操作系统一般是带有HID驱动的

网友H:
STM32部分型号带有USB接口。

网友I:
通过命令进行简单的控制或确定写入或读取地址,然后通过批量读写传输数据。

网友O:
在不要外部USB IC下就可以实现USB通信

网友N:
利用库文件也容易驱动起来

网友M:
可以使用外加USB芯片的方式

网友P:
stm的硬件USB吗?

网友Q(2019-05-07):
有人下载下来嘛

网友Q:
有人下载下来可以联系我吗,急用,加扣扣:1258713557

网友Q:
引用 网友I:
USB通信一般只能由PC向USB设备发起,有命令,批量读取,批量写入等操作。

你好,可以加扣扣吗?我有事咨询一下。谢谢了1258713557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学习一下,准备做个USB设备

有事咨询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幸福感hiiii

你好,有事问一下,加好友1258713557,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E:
幸福感hiiii

加一下好友,有问题请教一下1258713557,谢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