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外包一个数码管显示板

楼主(2018-04-30):
寻找人设计8个数码管显示板
173mm 133mm
板的接口为 vcc gnd cs clk data

驱动方案采用 8组 74hc595+uln2803 静态驱动 数码管1.8寸 共阳
除数码管 和 接口 其它一律采用贴片封装

提供原理图 pcb
价格 500 大洋,本人觉得很厚道的价格

联系电话:185 8827 5907

已经有人接这个job了 谢谢关注

楼主:
找人帮我做这个 电路板

楼主:
找人给我设计这个电路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人给我设计这个电路板

画 PCB 图 ?

网友B:
我也是没有看懂,595芯片,如何只要2根信号线?不怕信号闪烁?不要锁存输出?
如果只要2个信号线控制,不如164芯片直接移位输出。

xch
@gx_huang :CS 是啥信号? 你倒是看清楚了
@xch :是的,我相信看到你就会知道你的本事
xch
@gx_huang :你只看到了595,看不到我的本事。所以
@xch :你估计没有仔细看595,595是需要锁存的,优点是输出数据在传输移位时不会变化,2根信号线,做不到的
xch
8组 74hc595+uln2803 静态驱动。

网友C:
应该是做pcb写程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没有看懂,595芯片,如何只要2根信号线?不怕信号闪烁?不要锁存输出?
如果只要2个信号线控制,不如 ...

我准备一张看图识字画画,教你两根线如何实现.你坐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一张看图识字画画,教你两根线如何实现.你坐好了

兄弟,如果加上CS,就不是2个信号线了,是3个信号线了。
难道我眼花,把3根看出2根?
您干吗编辑帖子呢?
我的帖子也写的明明白白,2根信号线不足以控制595.
您咋和我较真了呢?还以为你的本事真的比别人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如果加上CS,就不是2个信号线了,是3个信号线了。
难道我眼花,把3根看出2根?
您干吗编辑帖子呢? ...

你脑子不好使,眼神也不行。快退休了吧?你问楼主它有没有编辑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如果加上CS,就不是2个信号线了,是3个信号线了。
难道我眼花,把3根看出2根?
您干吗编辑帖子呢? ...

你眼神不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如果加上CS,就不是2个信号线了,是3个信号线了。
难道我眼花,把3根看出2根?
您干吗编辑帖子呢? ...

两根线控制595的方法免费教你。只怕你脑子不好使学不会

网友B:
就这个水平,在这里嚷嚷的,有这个钱加一个芯片,不知道加一个GPIO呀。
我有钱,接插件只要电源和地,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其它信号线。

网友B:
连BC857仿真用安倍级别的,还问连续不可以,脉冲是否可以的人,以为自己多厉害的。

网友E:
估计楼主还需要一个MCU,把SPI的信号转换成串口信号,去驱动59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