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带欠压保护的LDO或者DC/DC推荐吗

楼主(2018-04-30):
之前买的LM1117-3.3V,可以瞬间将电压输出升高到3.3V,但是现在新买的LM1117-3.3V或者其他品牌的LDO,输出的3.3V从0V到3.3V变化需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对电路可靠性存在隐患。
所以,想请教有没有可以瞬间将电压输出升高到3.3V的,或者能够控制等输出电压达到2V以上,才开始有VOUT输出的LDO或者DC/DC.

xch
上电时LDO内部限流起作用了。 你弄个大电流的LDO。或者如果可行就减小负载电容。

楼主:
需求的电源如附件中的图片所示。

楼主:
目前市场上购买的LM1117,曲线都是很缓慢的上升,如下图所示。这种输出电压缓慢上升的电源LDO,不符合设计要求。(图片上黄色的是3.3V的LDO VOUT输出曲线)

网友A:
负载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是多少?

需求的电流很小,有100mA左右就足够了。

网友B:
用一个复位芯片CN809S就可以。
在电源电压在2.93V以下时,CN809S输出低电平;当电源电压大于2.93V时,经过一个延时后CN809S输出高电平。

网友B:
附CN809技术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复位芯片CN809S就可以。
在电源电压在2.93V以下时,CN809S输出低电平;当电源电压大于2.93V时,经过 ...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这边设计需要的是一个供电电路,CN809是一个主芯片的复位电路,无法满足供电的需求。

网友A:
输出所接的电容是否过大了?

网友C:
加个电源开关就解决问题

网友D:
你后边电路上电容多大?

网友E:
很好奇,电压小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F:
您这边的输入电压是几V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这边设计需要的是一个供电电路,CN809是一个主芯片的复位电路,无法满足供电的需求 ...

复位芯片的功能不光是复位啊,
已经给你了思路 你没领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所接的电容是否过大了?

这个电容就是1117上的典型电路指示用的电容。并且,用原来老的LM1117,输出的电压波形是很陡峭的。但是用新的1117芯片,同样的电路,输出的波形很缓慢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源开关就解决问题

手动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这边的输入电压是几V的?

输入电压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复位芯片的功能不光是复位啊,
已经给你了思路 你没领会啊

请明示

网友:
凌特的可以看看

网友H:
输出电压上升斜率与调节率相关,本质的解决方法不是去找高上升斜率的LDO,更不是什么“带欠压保护”,概念上就错了。正确的解决之道是针对对电压上升斜率有严格要求的负载进行供电控制,提供一个高上升斜率的专用通道,这个用电压监视器加电子开关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电压上升斜率与调节率相关,本质的解决方法不是去找高上升斜率的LDO,更不是什么“带欠压保护”,概念 ...

谢谢你的建议,请问有什么推荐型号吗。

网友I:
开启MCU的 LDR 低压检测复位功能就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请问有什么推荐型号吗。

这个你只能自己去大量查手册,不过前面我也说了,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不是找特殊的器件而是应通过适当的电路设计来解决。

网友J:
不建议使用LM1117,现在这颗料有很多的仿品,而且厂商为了节省成本,晶圆缩水严重,工艺大不如前,发热严重
参考一下MPS的电源芯片,MP2015A(LDO)或者小封装的MP1601(DC)
MPS代理商技术销售,可以QQ交流:  624081694

楼主:
谢谢 @chunyang and @hbzyw2009,我们先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不建议使用LM1117,现在这颗料有很多的仿品,而且厂商为了节省成本,晶圆缩水严重,工艺大不如前,发热严重 ...

对于LDO的主要发热原因与“圆晶缩水严重”无关,而是由输入输出压差和输入电流共同决定,这是物理规则决定的。工艺制程的进步(这可不能说“工艺大不如前”,事实上恰恰相反)会导致IC尺寸的减小,同样耗散功率下会导致热量更加集中,在封装不做出相应改进或采取适当外部措施降低热阻的情况下,相对于过去尺寸更大的老工艺芯片,新工艺芯片的带载能力会有所下降。不弄清原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