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把电路方程变回电路?

楼主(2018-04-30):
学电路分析的时候,对电路列方程然后根据已知条件求解问题。现在问题是如何把方程变回电路。如下图,在不知原来电路的模样的情况下,如何根据这两个式子画出原电路。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有这么难吗?要是O大师也不知道,岂不是无解。难道这个问题从来没人想过吗?

楼主:
我先自己顶上去。

网友A:
一个电路可以抽象成一个等式,但一个等式可以物理化成无穷多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路可以抽象成一个等式,但一个等式可以物理化成无穷多个电路。

先不管有多少,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物理化?

网友B:
既然学过电路分析,必定知道有个“星三角变换”。变换之前和变换之后“对电路列方程”一定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变换前和变换后两个电路都符合同一个方程。那么,“把方程变回电路”并没有唯一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学过电路分析,必定知道有个“星三角变换”。变换之前和变换之后“对电路列方程”一定是相同的,也就是 ...

那么你能否帮我根据我写的方程画出其中的一个电路,虽然不唯一。我并不需要画出全部,一个就够了。

网友C:
相当于知道输入阻抗Z(s)了,而我以前也发帖说过,任给Z(s)个有理表达式,都可以找到它等效的电路网络。

根据顶楼方程组,很容易久看出Z(s)是Rc+C//R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知道输入阻抗Z(s)了,而我以前也发帖说过,任给Z(s)个有理表达式,都可以找到它等效的电路网络 ...

为何写成s域,时域表达式不容易构建电路吗?有没有相应的书籍,我自己参考去。

可以,很多都可以。我不会贴图。。。。。。,你要是真想知道,给我个邮箱。

网友D:
数学是抽象的,实际电路可能有很多对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写成s域,时域表达式不容易构建电路吗?有没有相应的书籍,我自己参考去。 ...

代数方程简单,有理分式研究的更容易。